[求助] 计数器不能综合

楼主(2012-04-20):
用的是ISE 13.1的软件,为什么我即使写一个最简单的计数器,综合的结果都是不对的。语法我确定没错,因为我用书上的小程序也试过,不能综合的具体表现是模块和计数器的输入输出管脚不相连。

网友:
你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
你写的代码有问题,我也遇到过,改一下就好了,这种问题在仿真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代码可综合和可仿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
把代码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