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ltraSim仿真的保存数据时间间隔问题

楼主(2012-04-20):
以前都是用Spectre后仿,仿真时间太慢,最近用UltraSim做后仿,瞬态tran中option中的strobeperiod设置为0.05ns,但是保存数据时有些数据间隔时间并不是0.05ns,如下所示:
1.100000000000001e-09,9.5367431640625e-07
1.149900000000001e-09,-1.204013824462891e-05
1.150000000000001e-09,-1.215934753417969e-05
1.150100000000001e-09,-1.204013824462891e-05
1.200000000000001e-09,-1.895427703857422e-05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2-10-19):
有没有关注dump_step 参数啊

另外你的总的仿真时间是多少啊

网友(2013-02-17):
how about your input signal or clock re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