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rapper file是啥意思

楼主(2012-04-20):
在IC设计以及FPGA设计中所谓的wrapper file是干啥用的?怎么产生的?谢谢

网友:
类似只有port定义没有实际内容的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网上查了些资料,Xinlinx讲到Wrapper file指的是“把设计的某一个子模块单独综合,综合的结果作为一个黑盒子子模块,上层设计不再对这个模块进行优化,只能看到它的端口。”。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不过Altera中没有查到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