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adence spectre仿真ADE 输出结果数据有效位的问题

楼主(2012-04-20):
各位大虾,大家好,小弟在此先谢过,小弟在ADE里边跑完仿真以后,plot outs输出图线,拉条竖线看输出结果的时候,为什么我的小数位只显示三位啊,比方说图中Vout 显示4.062V,但是我想看4.062##,换句话说,我想看到5位小数,请问我应该如何设置啊?

楼主:
不好意思传了两次图。。。

网友:
In .cdsenv:  auCore.misc labelDigits int 6
In .cdsinit: aelPushSignifDigits(6)

网友(2013-03-17):
楼上的回答解答了俺们的疑问啊

网友A(2023-04-20):
IC6的adexl里:options->Outputs Formatting里有这个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6的adexl里:options->Outputs Formatting里有这个设置

我用函数弄完之后又马上看到你的回答,感谢感谢

网友(2023-06-13):
请问explore仿真有类似的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