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EDI中的report_timing命令报出不同时钟域的延时信息(寄存器和寄存器之间)?

楼主(2012-04-20):
如题,请问具体的命令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楼主:
主要是想报出不同时钟触发的寄存器之间的延时,难道时序分析工具没法报出这种类型的时序信息吗?

网友:
到report_timing的选项里面找

网友:
不知道你指的是不是这种
report_timing -from [all_registers -clock <CLK1_NAME>] -to  [all_registers -clock <CLK2_NAME>]

网友:
对,没错
report_timing -from [all_registers] -to [all_registers]

还不如timedesign呢,自动分group

网友(2020-08-03):
我请问,那相同时钟域的延迟如何解决?

网友:
那具体如何解决同步延时的问题,在encounter之上应该要用什么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