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HF 电荷泵仿真

楼主(2012-04-20):
现在从高频过渡到超高频,原来做13.56M的时候 10373协议中有阅读器标签的建模,也有场强范围,能够建立仿真模型。最近看了一些超高频的协议和论文,没有看到明确的模型来支持仿真,(看到过有用ADS来设置功率来仿真的)那么我的电荷泵的输入信号要怎么加呢,仿真环境是cadence,求做过RFID标签电荷泵的大神指点~

网友:
电荷泵的输入应该是直流电平吧. 比如3.3伏冲到16伏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RFID能量获取部分 是射频能量 然后转化为直流电源的~不是eeprom的电荷泵~

网友:
你说的是整流电路啊, 整流电路的输入是交流电流信号吧. 前面需要放置电感线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你还没太理解我的问题~~我现在需要问的是仿真模型,cadence下的激励源问题

网友:
我们搭建的场能量耦合的模型是用真实的读卡器对连着芯片的线圈发能量的时候测量出来的, 这个和线圈本身的损耗, 以及谐振电路的特性相关, 你需要作一些简单的实验, 然后才能把仿真模型逐步完善起来. 共享出别人现有的模型也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