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的PCB可以直接导入到ANSOFT DESIGNER吗?

楼主(2012-04-20):
如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没用过,友情帮顶

网友:
never heard about that

网友:
同求转换问题

网友:
应该可以,如不行,可以用ansoft link进行转换导入!

网友:
用ansoftlink转就行了

网友:
Ansoft Designer Training iso cd

网友(2012-06-24):
要看要到Ansoft Designer的線路模擬還是EM Simulation, 如果是EM可以, PCB要在Altium另存成DWG格式
在Ansoft Designer用 import近來, 我的試過Altium 9和10都OK! 如果要用AnsoftLinks要 Altium 10以上,但是AD10版本很多, 不確定那些版本可以我的是467.22184

网友:
支持!

看贴不回贴 都什么习惯呀?

哈尔滨防辐射服孕妇装哪个牌子好

网友:
不知pcb的檔案為什麼要導到designer中,可以指點一下.Thanks!

网友:
不知為什麼要將pcb導到designer中呢?

网友(2013-01-21):
no,no ,donlt do it .

网友:
那請問
PowerPCB或是Allegro有機會這樣做嗎?
謝謝

网友(2014-05-30):
请大侠指教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