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教這個LDO電路問題!

楼主(2012-04-20):
大家好,請問這個LDO電路右半邊電路(電流鏡)有什麼作用?中間的M7(PMOS)又有什麼作用?

网友:
你仿真一下,贴个波形呗

网友:
这是干什么用的LDO啊,右边的是过流保护?

网友:
s应该是输出电压的短路保护吧

网友:
应该是一个过流保护(限流),先对流过功率管支路的电流进行采样(电流镜),将该电流与最右支路确定的基准电流进行比较,当采样过来的电流比基准电流大时,通过M7的作用,将功率管的栅电压拉底,从而减小输出电流。这样就将输出电流限定在一个设定的值。

楼主:
是过流保护

网友:
用这种过流保护电路结构,过流点准确度应该比较高,M7为电流比较器的输出控制管。

网友:
最右边的电流镜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最右边的pin是干啥用的?设置限制的电流? 这电路会不会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讲?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端啊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
    不过这个过流保护代价也太高啦

网友:
这个电路有输出端吗?硬是没找到

网友:
应该是过流保护,不过没见过这样的LDO,输出MOS上面还有2个叠加的dio,这样压降大,面积大,精度还差

网友:
过流保护,防止M6的栅源电压过高

网友:
这很难有LDO的作用吧,没有低压降

网友:
current ref型电压基准,不属于LDO,输出电流能力很有限。M7是限流保护的一个PMOS。左边部分是电流源,奇怪的是,没有看到补偿结构。呵呵,这个电路要是按照LDO的spec设计,完全不靠谱。做个简单的参考电压还行。

楼主(2012-05-20):
回复 网友C:

   仿真结果确实不理想,不过这个图仅是用来画版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最右端VOUT是作输出端呢,还是作输入端接基准源?

楼主:
回复 网友D:

   麻烦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电路是用来练版图的,不过请问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
此电路是用来练版图设计的,不过进一步求指点电路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另一个论坛的回帖:

小弟的淺見是, 這個電路沒有M7後就無法形成一個回授
則這個電路變成單純的利用OP形成series-series feedback來產生穩定電流源輸出
的電路, 如此則不是LDO了
加入PMOS後則可以形成提供電流輸出的LDO(一般LDO是提供電壓輸出)
利用PMOS來偵測輸出電流的變化來改變右邊電流源輸出電流的多寡

可以这样认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