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ICC的CTS的问题

楼主(2012-04-20):
1、有两条时钟树clock_in和clock_work,他们的时钟周期都是一样的,然后我参考lab的流程去跑了一下CTS,在clock_opt后有出现clock_opt comleted successfully然后看了下报告,显示clock_in有3个level,clock_out有8个level,可是用clock tree进行查看的时候,clock_in还有出来tree(存在三个level),clock_out却什么都没有显示(只显示level0),这是怎么回事,这样子时钟树有做好了吗?要怎么去分析查找问题呢?report_timing时是没有时序的违规。

      2、set_clock_tree_exception  -stop_pin 【 get_pins  IP/IP_clk】这个设置是需要对局部时钟做时钟树的时候才需要设定的,还是做时钟树时都需要进行设定呢。

clock_opt的报告图:

楼主:
垦请大家指教指教。。。。

网友:
同问,是不是所有的macro的clk端都需要定义exception,不是的话,又是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定义

网友:
如果你要ICC考虑IP内部时钟长度的话,要设置为float pin吧

网友:
对,float pin, 比如arm 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