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多个软件环境变量下导致license出错

楼主(2012-04-20):
最近在linux安装了一些eda软件,比如virtuoso hspiceD design compiler 但是安装了前两个后,第三个的license始终不对,所以启动不了,有没有哪位前辈,解释下eda软件环境变量的原理,怎样实现为多个软件下设置环境变量,而不会冲突。往往eda软件都很多,模拟至少3个,而数字则更多,往往安一个可以,安很多license就不容易。

网友:
安装多个license就直接安装啊。
同一个公司的软件license尽可能放一个license文件里面。
不同公司的DAEMON文件都放到比如synopsys 的scl bin文件下
这样只要维护scl bin这一个目录。
多个公司软件license就是用
setenv LM_LICENSE_FILE 2800@server1:27000@server1:28000@server1
这样的格式如果有不需要daemon启动的,也可以直接加在上面那行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