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想设计一个LDO,调整管PMOS 的W如何确定?我的仿真曲线怎么不符合常理

楼主(2012-04-21):
我设计一个LDO。其中确定调整管PMOS的W。

我的LDO工作条件为输入2V-3.7V  输出可调。负载电流为300MA。

理想在2V输入能输出1.5V的电压,带动300MA的负载。

我的电路如下:

我扫描PMOS 的W的参数,我想得到 PMOS管的W值。

我的理想曲线是蓝色的,怎么扫描的曲线是红色的向上翘的图形? 是我错了?

网友:
姑娘,这么扫描是不对的。mos管的model不支持w很大的,这已经超出了model支持的范围。不如扫m或者fing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到分米级的了,有木有

网友:
看了第一张图,貌似是正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成 扫描 m之后 出现的如下曲线

我感觉已经开始接近我的目标曲线了。还有那个m的步进太大。都是对数的。曲线不精细。难道不能按照 对数的,按照常规的子加1不行吗?

那个指数我设置为0 ,意想就是1的步进,那个软件不允许。

还有

wind2000sp3

老兄 能解释下 下面参数的含义吗?他们参数之间的关系吗?

那个M数和fingers 什么关系?

网友(2012-07-18):
很好的資料,謝謝

网友(2014-11-06):
回复 网友B:

    的确看着像正反馈。

网友:
回复 网友C:

    multiply是几个并联。
    finger是叉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