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温度扫描

楼主(2012-04-21):
仿DC特性的时候可以扫描温度,而在参变量分析parametric analysis中,也可以扫描温度,假如输出是电压,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吗?
菜鸟求助~~

网友:
基本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区别!但是另个仿真的是不一样的,一个是DC仿真,一个是瞬态仿真!如果结果有区别,以瞬态仿真结果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