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13中VDD和VDDPST具体是指什么?

楼主(2012-04-21):
小弟刚开始做后端,有很多东西都不懂,今天刚看了一下TSMC.13的IO说明文件,其中提到VDD:Pre-driver Voltage ;VDDPST:Post-driver Voltage。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啊,请各位帮忙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芯片内部的工作电压和芯片外的信号电压水平不一样,IO作为芯片内部与外部的接口,需要进行电压水平的转换,Pre-driver Voltage应该是指芯片内部的电压,而Post-driver Voltage是芯片外部的电压水平。
0.13nm工艺VDD是1.2V,VDDPST根据不同的要求可以是1.8V,2.5V或者3.3V。

楼主:
谢谢啊,解释的很清楚啊

网友:
补充一点: post-driver同时还承担ESD device的supply。

网友(2014-03-09):
回复 楼主:

   coreandiovlt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