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cadence仿真出二极管的截止频率?

楼主(2012-04-21):
最近在做混频器,用肖特基二极管来搭建,需要得到肖特基二极管的截止频率。但是不知道如何利用cadence来仿真出二极管的截止频率,仿真电路不知道如何搭建,是用SP仿真还是其他仿真方法,望各位指教!

网友:
用AC仿真可以,保证工作点正确,看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相等时的频率。但要保存AC terminal current.

楼主:
实在是太感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的仿真电路结构应该是怎么样的?
这样的仿真电路的输入输出电流不是一样的么?
还有什么好的建议,请不吝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2012-08-20):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二极管的截止频率的仿真方法找到了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