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FT应该读入什么文件

楼主(2012-04-21):
在完成DC综合后,会生成.v文件和.ddc文件,这个时候要插入扫描链,
如果读入.v文件插入扫描链的时候,进行DRC检查,会提示错误D9(Clock port not active when clocks set to on)
但是读入.ddc文件插入扫描链的时候,进行DRC检查,就不会提示这个错误,只会提示Test pin of clock gating cell is unconnected

请问一下,在DC后进行扫描链的插入,是应该读入.V还是.ddc文件?
还有就是读入.ddc文件后,进行DRC检查,提示的错误Test pin of clock gating cell is unconnected,应该没事吧

网友:
应该是读入ddc,ddc文件包含约束的信息,但是,具体的原因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DDC和v应该都可以的,DDC里卖弄含有v

网友:
读.v和.ddc都是可以的。你读.v碰到的问题应该是clock gating未被识别出来。可以通过一个命令设置一下。一时没法启动dc/dftc,你可以查查.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_dft_clock_gating_pin [get_cells * -hier \
-filter "@ref_name == MyCGCell"] -pin_name 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我试了,还是不行 ,不过可以用.ddc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