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直观定性地分析锁存比较器

楼主(2012-04-21):
Allen的书都是公式,看着不直观。。请教大家再生阶段是怎么实现一端输出高一端输出低的?

网友:
说白了就是两个common source接成正反馈形式,电流上的差异导致两端通过正反馈一边打到地,一边拉到VDD

楼主:
    一开始两输出点电势同时开始拔高,上升的快慢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其中一输出点会达到翻转变低?能定性分析下这个过程中每个管子的工作状态么?

网友A:
在latch为低时,M5导通VON,VOP都被强制拉倒地,但是M3A和M3B的电流是不一样大的。当LATCH变低时,M5关闭,则M4A和M4B的栅极同时开始充电,电压抬升,但由于是M3A和M3B的电流是不一样大,所以则M4A和M4B的栅极电压抬升的速度不一样,假定M4A的栅极电压抬升速度快则M4A会首先导通,一旦M4A导通则会拉低M4B的栅极电压,从而阻止M4B栅极电压的抬升。则M4B的栅极电压抬升速度会更慢,从而导致M4A导通更厉害,M4A导通越厉害则M4B的栅极电压就进一步降低。最终迫使M4B进入截止区。

网友(2020-07-04):
引用 网友A:
在latch为低时,M5导通VON,VOP都被强制拉倒地,但是M3A和M3B的电流是不一样大的。当LATCH变低时,M5关闭, ...

说的太好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