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中的lamda问题

楼主(2012-04-21):
实际情况下管子的沟长调制效应随管子长度变大而变小的,体现在了lamda上面。于是自己写了个单管测试文件,目的测试管子的lamda与沟道长度的关系。测试网表如下:*---------------mntext-------------------
.lib 'd:\models\h05mixdtssa01v11.lib' tt
.param x=2.5u y=0.5u
m1 vdd vin gnd gnd mn w=x  l=y
vdd vdd gnd 3
vin vin gnd 1
.op
.alter x=100u y=20u
.end

结果如下:(x=2.5u y=0.5u)
subckt
element  0:m1
model    0:mn
region     Saturati
  id        14.0609u
  ibs     -8.564e-19
  ibd       -1.1158n
  vgs        1.0000
  vds        3.0000
  vbs        0.
  vth      846.7681m
  vdsat    172.0139m
  vod      153.2319m
  beta     682.9555u
  gam eff    1.0244
  gm       120.5178u
  gds        1.9253u
  gmb       42.4588u
  cdtot      3.6140f
  cgtot      2.4295f
  cstot      7.0058f
  cbtot      8.8735f
  cgs        1.4148f
  cgd      407.6574a

-----------------------------------------------------------------
(x=100u y=20u)

subckt
element  0:m1
model    0:mn
region     Saturati
  id        14.0609u
  ibs     -8.564e-19
  ibd       -1.1158n
  vgs        1.0000
  vds        3.0000
  vbs        0.
  vth      846.7681m
  vdsat    172.0139m
  vod      153.2319m
  beta     682.9555u
  gam eff    1.0244
  gm       120.5178u
gds        1.9253u
  gmb       42.4588u
  cdtot      3.6140f
  cgtot      2.4295f
  cstot      7.0058f
  cbtot      8.8735f
  cgs        1.4148f
  cgd      407.6574a

结果显示gds大小与沟道长度没有关系。是么原因呢?求大神解释
工艺参数给出的lamda是与沟长无关的确定值么,实际情况应该是沟长变大lamda该变小的。
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基准产生电路想尽量减小电源的影响,想通过保持宽长比情况下增大沟道长度来实现,怎么没期望的结果)

网友(2012-06-07):
这个不是很清楚

网友:
你的MOS管的VDS就是VDD吧,而gds=lamda *Ids/(1+lamda*vds),  而vds是VDD可以视为恒定不变的。

网友(2012-09-06):
关注下,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你肯定仿真错了。你看看你的两次结果完全一样的。完全不可能。至少c的都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