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

楼主(2012-04-22):
大家好,小弟最近刚学习使用DDR3,接口采用xilinx的mig,其中有些问题想请教下:
读取模式有BC4,我想连续读取,查DDR手册时,发现该模式下4个周期只能读出4个数,与burst8相比好像浪费了一半带宽,
看ip核自带的仿真设计文件,也只有一半周期读出是有效的其他形式下为0,请问我理解的正确吗

网友:
DDR3支持BC4、BL8以及BC4 ON THE FLY ,一般都是用BL8模式即每次读写操作对应8个BURST;对于BC4主要是去兼容DDR2的BL4模式。如果要用BC4的话,DDR3还是会按照BL8读写数据,但只有4个BURST有效,确实会像LZ说的那样浪费一般的数据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还有个问题,一块64meg*16的片子,地址线相当于2^3(bank)*2^13(row)*2^10(column),我现在每隔1024个地址读1个burst。那是不是相当于每次都要换行地址,每次读数都有一个RCD的延迟?

网友:
也不一定。不在同一个行地址的读写操作是需要提前做激活操作(active)的,然后等待RCD的延迟后做发出读写。但是可以将需要读写的行都提前激活,然后一起读写,这样就不需要每次换行地址都等RCD的延迟。

楼主:
回复 网友A:

    ERROR:NgdBuild:770 - IBUFG
   'ddr3_inter_inst/u200_iodelay_ctrl/se_clk_ref.u_ibufg_clk_ref' and BUFG
   'clk_gen_inst/clkout1_buf' on net 'clk200_ref' are lined up in series.
   Buffers of the same direction cannot be placed in series.
ERROR:NgdBuild:924 - input pad net 'clk200_ref' is driving non-buffer
   primitives:

我用clock wizard,输入时钟125,出来200M时钟和400M时钟,给DDR3 mig使用,translate时遇到这么一个问题,想请教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6-05-10):
楼主,你尝试过将DDR3封装成一个FIFO或BRAM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