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产生12.5V恒定电源?

楼主(2012-04-22):
我是一个菜鸟
设计中须要12.5V稳定电源,要怎样得到呢??
市面上好像有一些DCDC器件可以输出12V的,但没有12.5V。
可不可以直接电阻分压啊,感觉好傻

网友:
用一个高一点的稳压源,然后降压即可,

网友:
普遍存在的问题 坐等优质方法

网友:
用一个二极管作为虚拟地,产生0.6V的抬高.

网友:
TL431貌似可以。

网友:
一般来说,如果是12V的电源芯片,通过调整反馈比例的话是能够产生12.5V电压的。

网友:
Depends on your accuracy requirement and cost budget. It is easier to achieve good accuracy by a resistor divider (if you have a voltage reference higher than the desired voltage, aka 12.5V), if you use a reference voltage lower than the desired voltage, you will need to gain up with an opamp, which will include both the error introduced by the resistor divider and the offset of the Opamp. Theoretically, you can do this in other ways such as a switching capacitor circuit, but SC circuits are usually used in the IC design level.

网友(2012-05-23):
应该可以的从12V稍微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