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形式验证

楼主(2012-04-22):
做完综合之后需要做形式验证,但是在网上没有搜到formality tools,还有就是要钱买的啊,问一下有没有像DC那样可以免费下载的哦。

网友:
形式验证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里不是很多吗

网友:
做形式验证主要是针对你的设计比较大的时候,跑后仿真比较慢,采用形式验证就可以加速Signoff,主要的形式验证工具有formality。

楼主:
有没有哪里可以下载formality

网友:
形式验证 就是主要是验证两个模块的一致性, 比如 在代码综合完成后, 你要做verilog和网表的验证, 确保综合出来的网表功能的正确性, 另外就是你要修改一个代码,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你修改后的逻辑是否和你原来的相等, 这个时候你也要做形势验证

网友(2012-08-21):
回复 网友A:

在DC完以后的第一步就进行形式验证么?

网友(2022-02-15):
啊实打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