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硬件平台做数据压缩算法设计相关问题交流!!(严禁灌水)

楼主(2012-04-22):
最近一直在做硬件设计的算法实现,主要是设计数据的无损压缩方面的,目前主要是基于FPGA平台去做,我用的板子是xilinx virtex-6的,想跟大家交流的是,一般来说,在这样的平台上做算法实现的话,性能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资源的消耗如何(基于其他的平台做的,只要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成果,都可以交流交流)?一般常见的数据压缩算法主要有:
huffman
LZ77、LZ78、LZO
gzip
bzip2
算术编码
h.264
JPEG
MPEG
.rar
.zip
等等

大家互相了解一下做的性能、资源消耗,我想对自身的进步是有很大帮助的,固步自封很难取得大的进步!

楼主:
补充一下:我做的主要是huffman、LZ系列的,一般综合的结果在150MHz,资源消耗基本是比较的小!刚刚开始做数字设计,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做到250MHz!欢迎大家交流!

楼主:
补充一下:我做的主要是huffman、LZ系列的,一般综合的结果在150MHz,资源消耗基本是比较的小(LUT、触发器的资源占用在1%左右)!刚刚开始做数字设计,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做到250MHz!欢迎大家交流!

网友:
压缩不光是频率吧,还有分辨率和帧率等。

网友(2019-08-10):
有直接在传输层方面减小损耗的吗

网友:
楼主所列举的压缩算法有数据压缩,还有视频压缩,我觉得二者不是一个概念,不能合在一起。
视频压缩属于有损压缩,比如H.265/264/AVS等。
数据压缩可以做到无损,比如deflate/bsc/csc/density/lz4/lzf/lzma/snappy/gzip/zlib/zstd等。
此处有个数据压缩算的Benchmark,Benchmark网站,该网站测试了46种压缩算法在不同硬件平台下的压缩速率/解压缩速率/压缩率。

国内有篇《电子学报》的论文,论文

“Gzip压缩的硬件加速电路设计”,这篇论文是在xilinx ML605平台上做的,使用的就是Virtex-6 FPGA芯片,压缩速率有171Mbps。

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