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供电问题

楼主(2012-04-22):
dcdc转换器的内部电路的工作电压是由谁提供的,是输入端吗?还是需要外部在重新给一个输入的电压信号?比如我的工艺是0.18的,采用的管子的电压是1.8V,而输入的电压是2~4V的buck变换器,那么芯片的工总的电压由谁提供啊?怎么确定啊?求解!!!

网友:
DC-DC内部有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分别给模拟电路(带隙基准、误差放大器等)部分和数字电路提供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