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长沙学院元增民教授说带隙基准没有正反馈

楼主(2012-04-22):
元增民《模拟电子技术》一书中说没有正反馈,见下图。

图中说正负反馈共存是在图中加R4之后才会有正反馈,否则,“严格地讲,该电路没有正反馈”。

中国大学教授模拟电路水平真。。

楼主:
图片不清楚,补张

网友:
BJT跨导gm=β/rbe=Ic/UT。gm的倒数=UT/Ic。常温下温度的电压当量UT≈26mV,在电子技术中,Ic常取mA数量级,因此gm的倒数的数量级约为10Ω数量级,而电阻R1、R2、R3数量级约在10kΩ,所以gm的倒数只是这些电阻的0.1%左右。因此,计算反馈系数时,gm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若Ic更小,则电阻R1、R2、R3取值较大,上述关系仍旧存在。
实际的负反馈系数Fn=[1/gm2+R3]/(1/gm2+R2+R3) ≈R3/(R2+R3)
实际的正反馈系数Fp=[1/gm1]/(1/gm1+R1) ≈0
正反馈系数Fp就是这样自然得来的,而不能人为地取值!

网友:
楼主以xukun977名义在21ic发过帖子“元增民<模拟电子技术>之带隙基准”链接 http://bbs.21ic.com/icview-324916-1-1.html#pid2210599
楼主在21ic的主帖里写到“正反馈不但不是0,而且还不小,实际电路中为了兼顾良好的顺态性能,Fp取为Fn的一半”。
元增民《模拟电子技术》第243页对带隙基准有详细计算,带隙基准=1.2525V,电阻比R2/R3=1.75,负反馈系数Fn=1/(R2/R3+1)=0.3636。按照楼主高见,此处Fp似乎应取0.18左右。
按照就请写过《模拟电子学导论》的楼主劳佳告诉大家,Fp=0.18究竟是如何来的?

楼主:
  这个解释 猪也不信啊

网友:
BJT跨导gm=β/rbe=Ic/UT。gm的倒数=UT/Ic。常温下温度的电压当量UT≈26mV,在电子技术中,Ic常取mA数量级,因此gm的倒数的数量级约为10Ω数量级,而电阻R1、R2、R3数量级约在10kΩ,所以gm的倒数只是这些电阻的0.1%左右。因此,计算反馈系数时,gm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若Ic更小,则电阻R1、R2、R3取值较大,上述关系仍旧存在。
实际的负反馈系数Fn=[1/gm2+R3]/(1/gm2+R2+R3) ≈R3/(R2+R3)
实际的正反馈系数Fp=[1/gm1]/(1/gm1+R1) ≈0
正反馈系数Fp就是这样自然得来的,而不能人为地取值!

xyn777到处造谣、卑鄙无耻!暂指出xyn777造了几例谣言:
1、指责元增民《模拟电子技术》不少电解电容极性都标反了,实际上正文没有一个标反的,只有实验指导书中有一处标反,但是PPT早已经纠正。登陆中国电力出版社教材中心网站注册后即可下载元增民《模拟电子技术》PPT

2、煞有其事地为元增民《模拟电子技术》编造勘误表,殊不知该书勘误表早已经随PPT挂在网上

3、吹嘘用旧图解法能得到输出范围,好像他比铃木雅臣还厉害,至今还没有看见他兑言;

4、污蔑元教授“明明是长沙学院教授,却说现在在深圳工作了”。谎言旋即被10automation网友无情戳穿,结果xukun977说:“我要疯了,受不了了。”

楼主:
我要疯了,受不了了

网友:
又要在这里吵起来了

网友(2013-01-04):
正负反馈?这应该由是个概念性错误!
对于运放电路来说,运放要么工作在正反馈,要么负反馈方式,绝不可能有第三种方式!
所以如果没有工作在负反馈,则一定工作在正反馈!
怎么可能正负反馈同时存在呢?绝对不可能的!

而且左边的那个电路,是个正反馈电路,而绝非负反馈或正负反馈共存的电路!
不要以为输出有接到同相端的就认为是 正反馈_ 这是不折不扣的概念性错误!

对于正反馈电路,输出电压只是在接近最大最小电源电压的值上,而负反馈的输出电压则在最大最小电压之间的某个值上!

这个电路只能工作在输出最大或最小的电压上,而无法稳定,假如不考虑电源电压的话,小信号电压的输出发散震荡,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