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 高频下 MOS电容, 谢谢

楼主(2012-04-22):
论坛里有一些仿真MOS电容的内容,

我都已经看过了。

采用的仿真办法都是只能获得 低频下 MOS电容 特性曲线,如下图所示。

因为论坛里的仿真办法都是利用ac仿真,然后仿交流电流,交流电流和电容成正比,在频率不变的情况下。

利用这种频率相关的方法仿真,无法得到高频下 MOS电容 特性曲线,因为交流电流直接和频率成比例,改变频丝毫不能改变所得曲线的形状,

只是改变了value.

而从理论上讲,MOS电容 在高频下和低频下的特性完全是不同的。

这一点在施敏,Pierret还有其他牛人写的 器件类的书上都可以看到,毫无疑问。

现在求教,怎样仿真,才能得到上图所示的那个 高频曲线,低频曲线可以轻易得到。

先谢谢了。

网友:
用S参数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S参数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查了一下关于S参数的资料。

   但是实在看不太懂,都是RF的内容,对RF一窍不通啊。。。

   麻烦能详细解释下吗?

  谢谢了

网友:
用什么s-parameter,别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用个电压源,做ac仿真,measure电压源的电流,capacitance = Ii(电压源)/(2*pi*frequency)
Ii(电压源)指的是电压源输出电流的虚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们,麻烦你再仔细看一下我的内容。

    你那种方法就是通用的方法,绝对好用,没问题。

    但是只能得出 我那个图片中 低频曲线,

    就像你所说的 “capacitance = Ii(电压源)/(2*pi*frequency)”,当我改变频率时,只能得到同样形状的曲线,虽然值可以比例变化。

    而事实上,由于MOS器件的物体特性,高频和低频电容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我上面所说。

    我想要得到的是上面的那个高频曲线。

    anyway,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仔细看,不好意思。所谓的高频有多高?几个GHz的频率cap curve应该还是那个图里面的low freq curve

网友:
只要会S参数仿真,然后仿出单端口的S参数,用S11转换为Y11,Y11的虚部再转换为电容值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你说的几个GHz的频率都应该是那个low freq curve,实在是和教科书上的说法完全相反。

     Pierret的《半导体器件基础》16.4 节   和   施敏的《半导体器件物理》 4.2节  都写到了有关这个问题,

     给出的曲线和我在1楼贴的一样,高频和低频的MOS电容是不一样的。 按书中所说的,似乎1MHz就已经是高频了。。。。

     anyway,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位兄台,你的方法应该是正解,但是我对这个实在是不太了解啊。

    坛子里的资料太杂了,我一时没找到我能用的资料,关于如何利用S参数仿真这个。

    麻烦问下你,你有相关资料吗?  我还是没搞清楚具体怎么仿真啊。。。

    十分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不太懂啊

网友:
用S参数仿真,设置很简单,然后看输入阻抗或Y参数都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要看你用什么软件仿真了,总之你只要做:
1 你使用软件的S参数的仿真方法(一定很简单)
2 由S11转化为Y11的公式(一般软件中都有直接得到Y11的选项)

S参数是怎么回事暂时不需要懂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用cadence ade 的spectre仿真啊。

    应该就是那个sp仿真吧,tran/dc/ac 后面的,

   主要是完全不了解S参数,然后也不知道该如何设置port,进行 S参数仿真。

   你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能让我看看借鉴下的。

   谢谢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儿嘛。。。我还是不太理解啊,

   我就是用cadence的ade仿真的,应该如何设置啊?

   谢谢了啊

网友:
参考cadence自带的例子,y参数,s参数都可以,然后通过calculator得到电容特性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指的cadence自带的例子是?

麻烦再指点一下。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在那本 912页的PDF里,就是那个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reference,

    没有找到例子啊。。。。

网友:
我觉得你们考虑的方向偏了,这应该看model里是否支持高频低频不同的建模。如果模型不支持,用什么仿真方法都白搭。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位高人。。。。

    你的这个思路,我还真没考虑过。。。。额额额

    这个该如何判断呢? 难道去查 工艺库的manual嘛??

   我是个TSMC18的工艺,

   manual里貌似没写这个啊,用的model就是工艺提供的nmoscap和pmoscap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手头没有书。但我印象中你给的这个电容曲线是mos电容的曲线,实际上我们平时用的是mos管电容,两个的特征是不同的。既然你是从半导体物理的书中找到这个问题的,那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样。mos电容就是 MOS结构,mos管电容有了源漏,所以提供反型层电荷的能力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不同的器件。   抛开模型不同的区别,即使两者是同一种器件,我的理解,ac仿不出的未必s参数能仿出,至少从spectre手册上看,它们的基本原理应该是同样的,只是表现方式不同,倒是tran和ac仿真应该有本质区别。而能否仿出来,要看模型是怎么建立的,模型对此有近似,仿真器就是无能为力的。而模型是怎么建立的,那只能看相应模型的paper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下,如果是计算bondwire电感值,是L=1/(2*PI*freq*Im(Y11))么?我看资料怎么有的写得是Y21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因为你bondwire是2端口啦,所以你要看两个端口间的,而不是一个端口对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ADS仿过这个曲线的,模型是有的,你稍微也读读使用手册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没用过ADS这个EDA软件啊。。。。

问题是,我的工艺库是基于cadence的啊,

能在ADS下 仿真吗?

真是太感谢你的帮助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ads是为了说明我仿过模型是可以看出来的,工艺厂商不会把不同软件的模型做得差太多。所以你在spectre里面用其模型也能仿出来啊。

    好吧,先建好你的电容,然后一端接地,一端接一个port,然后做sp仿真,之后看Y11,用计算器算出C的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帮助。

但是我还是没搞明白 ,我也查了一些其他资料 。

电容一端接port0,另一端接地,port0还得接个电感吧?

电感是不是选0或者1nH?

然后port是选用analoglib中的那个port吗 ?

太麻烦你了,真是谢谢你的帮助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analogLib的port,不要接电感,把port的阻抗设为50ohm如果最后结果是归一化的别忘了×50,一端接电容,一端接地,电容一端接port,一端接地,大家组成了一个“门”字型,然后仿真,后面就按之前说的步骤来

网友(2015-10-21):
回复 网友E:

   这个回答感觉是所有回答里最有用的!

网友(2016-01-13):
Mos cap 和 mos transistor cap 是不一样的
胡正明的解释:

mos cap

mos cap

mos cap curve

mos cap curve

网友(2018-04-19):
回复 楼主:

   您好,新手一枚,我在做压控振荡器,用到可变电容,但是工艺库里面没有,我想的是用一个普通的NMOS管,利用他的电容特性,我也是做的AC仿真,利用那个电流与电容的关系得到电容的变化情况,但是就是得不到与理论的曲线一样的变化趋势.请教您一下,您说的这个低频时的曲线怎么得到的。利用普通的NMOS能实现吗?这是我连的一个电路图。不胜感激!

网友(2025-08-31):
最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分享下我的理解:

1)MOS管电容在高频和低频下的表现和mos管端口接法有关;
2)MOS管电容(mos transistor capacitor)和MOS电容(mos capacitor)不一样。

如P1图(c)所示,对于源、漏、衬底接一起的情况,无论低频还是高频,反型层电荷都可由n型区提供,故mos管电容在两种频率下都表现一致。
对于P1图(d),这种情况下反型层电荷只能由多子是空穴的p衬底提供,无法响应高频信号,故mos电容在高频低频条件表现为不同的电容值。
也即我们在课本上常见的mos c-v曲线,如P2。

仿真也可验证上述说法,如P3P4。
参考资料:

P1

P1

P2

P2

P3

P3

P4

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