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bandgap运放输入管一般尺寸给多大?

楼主(2012-04-22):
如题
bandgap里面运放输入管的尺寸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设计参数了,offset直接影响bandgap输出的精度,不知道一般尺寸给多大合适?

网友:
对offset敏感话直接用bipolar输入对吧。。

网友:
增加放大器的增益就可以直接提高带隙基准电压的精度。

网友:
说实在的,系统性能如果取决于带隙基准电压的精确值的话,这个系统也是有问题的。带隙基准的本意可不是要系统依赖它精确的输出值。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运放的增益能抑制运放输入管的offset?输入管的offset是直接叠加在infut referred offset上面的吧,和运放增益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也不见得,不同的系统要求不同,很难一概而论,而且,不能因为bandgap精度不重要就随便设计运放输入管尺寸吧,一般尺寸是多少呢?大家都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超出此贴的讨论范围了

网友:
运放的offset无非就是输入对跟电流镜失配。。
输入对你按razavi 公式大体算一下你的wl得多大。
对于电流镜的话, 你把vdsat做大。然后把输入对管gm做大。。
你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为什么不直接用8:1的bipolar直接作为运放的输入对呢? why?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放大器的增益难道不能抑制输入对管的失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还是靠输入对管的gm

网友:
如果考虑随机失配的话, 拿一对同样尺寸的输入管, 放在两个总增益不同的放大器中,比如40dB 和90dB, 跑一下整体带隙基准电路的蒙地卡罗仿真,看看哪一个的输出电压柱状图分布更好。

如果是系统失配的话,就更容易验证了,两个输入对管做成不匹配的尺寸,仿真看看哪个带隙基准输出的偏差大。

当然输入对管的尺寸或者gm都是要越大越好的,一个抑制了随机失配,一个抑制了系统失配。

网友(2014-09-30):
回复 网友C:

   W/L=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