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eck_power的warning,请帮忙分析。

楼主(2012-04-22):
sta时,check_power出的warning,没看明白,命令返回0,如何逐个debug?我贴出log信息:

pt_shell> check_power
Information: Checking 'out_of_table_range'.
Warning: There are 380 out_of_range ramps.
Warning: There are 210 out_of_range loads.
Information: Checking 'missing_table'.
Warning: There are 10 library cells without internal power tables.
Information: Checking 'missing_function'.
Warning: There are 13 library cells without function.
0
pt_shell>

网友:
check_power -verbose? out_of_range应该是超出transition/load index了,如果是早期,可以忽略,如果是signoff阶段,是不是DRC(max_tran/max_cap)没fix完。10 lib cell without internal power是不是analog的一些IP? 还是有些digital IP给的.lib在power描述上不够完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out_of_range:应该像你说的那样,存在transition/load violation。
analog ip确实有些没function和power信息,自己写的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