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高芯片的一致性

楼主(2012-04-22):
在做bandgap,允许采用trimming,不过也不可能对每个芯片都单独trimming,因此希望能够提高同一批次芯片的一致性,这样即使做trimming,trimming code可以应用于同一批次的大多数芯片

想请教一下,如何才能提高芯片的一致性呢?

网友:
保证沟道的深度开启,深度饱和,纠错放大器增益足够大,电源抑制比足够大,在PVT条件下和蒙地卡罗仿真中都验证通过,一致性就不会太差。当然,系统架构过度依赖带隙基准电压的精确值是不恰当的,最好的系统是有自适应特点的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一般的系统。 Bandgap精度基本就决定了你系统精度。

如DC-DC。LDO等等。 FB的精度受限于bandgap的精度(当然EA offset也会影响)。

能举个自适应的系统吗? power方面的最好了

网友:
标题

回复 楼主:

芯片variation主要有两种,一种是corner variation,另一种是random variation.
前一种主要是foundry的原因,通常model中定义的corner都会有±20%的偏差,如果组合各种device corner,还要远超这个值,但是同一个lot的corner是相同的或者同一条线上的corner是差不多的,做trimming是有价值的。
后一种random variation就是我们芯片设计中的offset,mismatch等因素,呈高斯分布,trimming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电源精度不需要太高,5%差不多就够了,这个精度还是可以做到的。
另外如ADC的reference就不需要绝对精确,10bit/12bit/14bit其实都不关心绝对精度,只需要想对精确就好的,最多就是full scale和gain不一样罢了,用数字电路一处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