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q]- Cadence System Development Suite

楼主(2012-04-23):
Can someone upload it?

网友:
It is comprised of:
Virtual System Platform
Incisive Verification Platform
Verification Computing Platform
Rapid Prototyping Platform
.........................................
I need the first one.
More info:
www.cadence.com/rl/Resources/overview/system_dev_suite_ov.pdf

网友:
README
Virtual Platform for Xilinx� Zynq�-7000 EPP
Product Version 11.10.055, April 2012

The Xilinx� Zynq�-7000 Extensible Processing Platform (EPP) is a flexible platform for
hardware and software architects and developers to launch and test new system and
embedded software solutions. While the platform offers you a tight integration of the industry standard
dual ARM� Cortex�-A9 MPCore� with Xilinx 28-nm programmable logic in a single
device, it also gives you access to a set of peripherals including memory controllers, USB,
Gigabit, Ethernet, SD-SDIO, UARTs,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and so on.

You can use the Xilinx Zynq platform as a base virtual platform on which you can build your
own specific architecture by adding new components or modifying the existing ones. As a
system architect, you can use this virtual platform to optimize and differentiate your system
for efficiency and functionality. As an embedded software developer, on the other hand, you
can build and debug your applications working in a familiar environment.

The Xilinx Zynq virtual platform for embedded software developers:
* Models the ARM Cortex�-A9 MPCore� processor
* Offers a fast simulator with NEON and floating point support
* Models all major blocks of Zynq-7000
* Provides a fast (> 500 MIPS) functional model of the Zynq-7000 EPP
* Provides full simulation and debugging control � pause/restart
* Runs Linux, RTOS, and bare-metal applications
The Xilinx Zynq virtual platform for embedded hardware system creators/extenders:
* Supports advanced verification, analysis, and profiling
* Integrates with the Cadence System Development Suite
* Is extensible with device and platform models written in TLM/SystemC and C
* Supports SystemVerilog and VHDL with additional Incisive� licenses
* Exports customized virtual platform for execution in the Virtual System Platform for
software developers
* Supports metric-driven verification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fault conditions

In addition, the virtual platform lets your embedded software and system design projects to
be developed in parallel by coordinating teams.

楼主:
Can anyone please upload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