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把nCEO引脚改为普通IO会出问题

楼主(2012-04-23):
我的程序调好了  没有把nCEO设为普通IO,效果很好,但我把nCEO改为IO时,效果就变了。模块中没有用到nCEO引脚,查了一些资料说可以把它设为IO来使用,出现这种状况是什么原因呢  大侠帮帮忙一下

网友:
是什么效果变了吗?建议最好把对的现象和错误的现象都说一下了。nCEO是可以设置成普通IO的,我就这么干过,没有什么问题哦。
感觉你应该检查你的时序约束了。没有根据的猜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初学者 现在在做摄像头采集并通过VGA显示,没有设为普通IO时,出来的画面很清晰,当设为IO时画面就很模糊了,也不太清楚什么原因?请问怎么设置时序约束呢 ?我上次就随便弄一下时序约束,也没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