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虾帮解释下ZMOS是什么器件,谢谢了!

楼主(2012-04-23):
我是新手,哪位大虾帮解释下ZMOS是什么器件,谢谢了!

网友:
“ZMOS is a trade name by Zetex company for their MOS structure with low on resistance.”
只找到这个 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是不是了~

网友:
哈哈,第一次听说

只听过nmos ,pmos , dmos , cmos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呵呵不过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在资料里看到的!

网友:
可能是新的器件吧,几年前曾经做过一段时间器件,以前做过VDMOS IGBT BJT ,Zmos可能是新型结构器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客气^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