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编辑中的高亮问题

楼主(2012-04-23):
编辑cadence的shematic时,我们经常用到点亮某条线,让其突出显示(快捷键9的那个功能)。以前用的是smic的PDK,普通线网是淡蓝色,高亮后是带颜色实线,现在改用tsmc的工艺,结果普通显示灰色,高亮后变为带颜色虚线,请问修改哪能还原成以前的显示方式?谢谢

网友:
1 找到你display.drf文件,编辑里面highlightwire的部分,你自己看着改
2 在display resource manager里面改,这是gui的界面,你自己看着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在display.drf中找不到highlight,甚至连high都没搜到。我看到的好像都是版图里面的图层定义。另外第二种方法打开的也是版图图层编辑窗口。是不是我哪操作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是我写的,开始没注意是同学的登录ID。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搜hilite试试,所有有关显示的都在那个文件了

网友:
半只烟, 你试成功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能用了。

网友(2015-08-26):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否说明一下如何操作的吗?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或者能不能截一个图看一下,麻烦了,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