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tilization 90%

楼主(2012-04-23):
请问用encounter 做APR时,要求utilization 到90%,现在情况是utilization 80 %,请问如何提高到90%? 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
挤压util不高的区域

网友:
怎么还要求utilization要达到90%,可以加filler cell,utilization可以达到100%。
可行的话可以减小core size

网友:
适当减小面积,加filler是必须的

网友:
util是按加filler之前的算

网友:
shrink die size,90%太高了,很危险,你几层metal,如果是7层以上,我同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斑竹,uti在90%以上会有什么风险?

网友: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要求肯定是抠门老板定的,为省面积压Utilization。如果小模块,金属层数有5以上,90%的utilization还是可以到的。

网友:
就是容易unroutable,其他没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icfb版主补充一下:
    utilization能做到90%当然好了,可以把面积做到更小,皆大欢喜;但是
可能存在的风险:
1、可能cell 密度太大,存在route不通的情况
2、utilization越高,修复时序越是艰难,setup hold timing fixed都困难,即使能修复也会额外增加你的工作量
3、utilization越高也可能导致你没法做ECO功能修正;

网友:
有些量很大,但是价格不高的芯片,比如硬盘控制器,一定要尽量减小面积,不然就没钱赚了

网友:
那90%是分水岭?

网友:
不讲理由的话,90%就是个凑数据而已。
after P&R 90%还是很容易到的。
after syn 的要求话,就加大wireload 的model。

忽悠老板吧。

网友:
对于大的设计,很难做到90%。
如果只是做很小的数字模块,还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