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各位大侠:怎样带着芯片其他非数字模块的lef做自动布局布线

楼主(2012-04-23):
求助:初学soc encounter,请问各位大侠:怎样带着芯片其他非数字模块的lef做自动布局布线
如图1:
图中有三个模块的lef文件,已经可以调用到encounter中

请问设置好"Connections Global Net"和"Specify FloorPlan"后,
1:是手动"Move/Resize/REshape(R)" 将各模块Move到自己想要的布局位置吗?如图:

2:将各模块Move到自己想要的布局位置后,想要最小的布局面积,是使用“Cut Rectilinear”来改变芯片的形状吗?如图:

3:使用“Cut Rectilinear”:改变芯片的形状后,怎样设置“Add Power Rings”啊?

下面的设置是不是对的啊?

网友:
1)一般手动,也可以自动
2)可能是,也可以写一个DEF,读进encounter
3)就是在上面的window里面填入参数,多试几次就会得到你所希望的ring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

网友:
找个懂的人 示范下就知道了,自己学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