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寄存器验证的问题

楼主(2012-04-23):
如果我有一个32位的寄存器,这个寄存器的不同取值经过译码后对应一个特定的功能。应该怎么充分的验证这个寄存器呢???
求指教。

网友:
随机32bit的数据去配置这个寄存器,当然你的寄存器可能没有用到32bit所有的取值范围,你可以在你需要随机的范围内进行随机配置,对应每个配置你做check就行了,看看你的配置功能是否正确。
不同配置之间随机切换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32位寄存器的2^32种组合我都要验证呢?

网友:
对每一个BIT做随机控制就可以了,主要是合理的检查结果。

网友:
bit粘联测试最好做一下.
1bit作01和10翻转,看其它寄存器是否有翻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对每一位都做bit粘连吗?

网友:
建议LZ先把所说的“特定的功能”都全部整理清楚,然后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