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nner tools V15.0 元件属性不能编辑?!!

楼主(2012-04-23):
我是个新手在论坛上下载了Tanner tools V15.0 ,在S-Edit中添加元件后,元件属性不能编辑,就是打开库里的源文件也不行!如下图:

楼主:
1# 江南七叶

网友(2014-03-25):
不懂,看大牛解答

网友:
库被锁定了,你可以看到库调用界面里有个锁状图标,需要修改属性的话先在新cell里调用,然后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