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运放仿真的时候为什么都要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

楼主(2012-04-23):
如题

网友:
要不就开环,要不就接成你实际工作时候闭环的样子,才对

网友:
without feedback, the DC operating point will be unknown.
why unit feedback? it has largest open loop gain, thus worst stability .

网友: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2016-10-20):
恩恩  谢谢  完美解决我的疑惑

网友(2022-02-17):
单位反馈情况下,增益为1,此时系统的稳定性最差,因此在这种最差情况下仿真可以保证大部分情况下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