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AM的读写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23):
如果RAM是上升沿触发完成读写数据的,控制模块如果也是采用上升沿的话,那么写RAM就可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而读RAM中的数据就需要3个时钟周期,显然时间很长;而如果我的控制模块采用下降沿触发的话,那么无无论是读RAM还是写RAM均可以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

请问有没有这么试过,对性能影响大不大?我做的时候在FPGA上做的,功能自然可以!但是不知道在大的设计中,会不会对性能造成负面的影响!

楼主:
毕竟这里既用到了上升沿,又用到了下降沿!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违背同步设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