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的fpga怎么设置Bank的电压?

楼主(2012-04-23):
RT,
小弟在跑fitter时,将ddr用的rzqin连到了某bank上,老是说我电压不兼容,我后来把这个bank上其他信号都去掉后,依旧报这个错。请问能否约束Bank上的电压?具体该咋做?

网友:
你电路板上面每个bank接的多少v 就是多少v
设置没用啊
只能设置电平类型  比如lvds,ttl,cmo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