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如何修改mos管的最大length参数

楼主(2012-04-23):
cadence中如何修改一个mos管的最大length参数,比方一个nmos最大length=10u,但我现在想让他能够到20u,该怎么改参数?
现在他会报错,说超过最大的length设定,不允许你改。请教达人,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model限定了最大length,如果需要更大的length用几个管子串联。

网友:
然后把Gate接到一起就好了

网友:
谁知道为什么定义最大Length

网友:
模型的适用范围.

网友(2012-08-14):
请问那么,怎么修改mos的最小length呢?在CDF里面没有找到这项相关参数。

网友:
无论最小长度,还是最大长度,都是模型要求的。建议不要修改。

网友(2014-11-02):
更改CDF文件可以不受此工艺尺寸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