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中波端口尺寸的设置有指标进行评判?

楼主(2012-04-23):
HFSS中波端口尺寸的设置有指标进行评判?
因为波端口尺寸设置的不合理,可能得出错误的结果,并误导理解
那么在设置于测试中,对于尺寸的变化关系有没有一个比较定性的指标要求?
例如计算微带传输线端口阻抗值的时候

网友:
我还没研究到这么深入。

网友:
在李明洋编著的“HFSS应用详解”一书中,对波端口的尺寸估算给出了一些工程实践经验,P93-94,你可以参考一下,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有没有这本书的电子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见有朋友这样说:"将波端口的宽度和高度设为变量扫描,当端口阻抗收敛时,此时的端口设置为最佳。"
什么时候算收敛?评判的标准依据是什么呢
就像没有尺寸,如果知道结果是对的呢?

下面是参数化扫描的结果(微带线宽10mil厚2mil,介质厚5.989,参考面厚2mil;使用polar算出是50.02)
H是波端口的高度,W是波端口的宽度,对称分布于微带与参考面(单位mil)

H W TDR: Time(0.758537758537783ns)
--------------------------------------------------
40 40 48.77125589
40 50 49.43189211
40 60 49.69508456
40 70 49.82209481
40 80 49.86374431
40 90 49.91514144
40 100 49.92153927
50 40 48.87187124
50 50 49.59216283
50 60 49.92100467
50 70 50.13245833
50 80 50.18561454
50 90 50.25599099
50 100 50.22674903
60 40 48.93158528
60 50 49.59963912
60 60 49.99868358
60 70 50.18498364
60 80 50.32574995
60 90 50.39555568
60 100 50.40749306
70 40 48.89945018
70 50 49.64212956
70 60 50.02243957
70 70 50.2424214
70 80 50.37083563
70 90 50.4740542
70 100 50.50152212
80 40 48.89614118
80 50 49.65402367
80 60 50.05939749
80 70 50.25606907
80 80 50.41011726
80 90 50.48948387
80 100 50.55692096
90 40 48.90138256
90 50 49.67019626
90 60 50.05239254
90 70 50.26994154
90 80 50.43877761
90 90 50.53691886
90 100 50.61677638

楼主:
我也是对如何判断那个范围的值算正确的比较疑惑

我现在都是先用polar算出阻抗值

反馈回去检查波端口,使得其值逼近polar算出的值(假设先认为它的结果是标尺的话)

这样做对吗、?

网友(2012-06-05):
系统匹配该是多少欧,就设计成多少欧

网友(2012-07-17):
各种波导的波端口设置都是不同的,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哪一种

网友(2012-08-20):
   我个人的经验,上面列出的不同波端口尺寸算出来的结果都已经可以接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同实际的波端口(阻抗和模式决定)相同

同轴线(高频率,小尺寸,内外导体尺寸已定,例如标准尺寸)
波导(系列国际标准尺寸)

网友:
差别不大的吧

网友(2012-10-03):
多設置各種尺寸,由經驗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