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实际中应如何从理论上推导运放有限增益,带宽对delta-sigma调制器的影响?

楼主(2012-04-23):
   如题,虽然在用simulink建模时,SDtoolbox中提供了一些模型,但是感觉很不准确,G. C.Temes”Finite Ampifier Gain and Bandwidth Effects inSwitched-Capacitor Filters” (JSSC 1980)中利用的方法是引入有限增益、带宽,在时域上解常微分方程,进而推出z域的含非理想因素的传输函数,但是这篇文章中举得例子是一个积分器,只需解一阶微分方程。
对于带通delta-sigma调制器的情形,如Teemu Salo的博士论文"Bandpass Delta-sigma Modulators for Radio Receivers"中对于双采样谐振器有限增益、带宽的讨论(P 98~P102, 论文见附件), 理想情况下传输函数为:
引入有限增益和带宽后,文中解得形如Vod(z)=g0z-1/(1+p1z-1+p2z-2)的传输方程,其中,g0, p1, p2的表达式分别为:

这个方程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数学能力范围,数学差的人伤不起啊@@...

    不知有没有大牛碰巧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大家在设计delta-sigma调制器,尤其类似Salo文中双采样谐振器结构的带通调制器时是如何对运放有有限增益、带宽进行建模的,实际仿真时与行为级建模的结果又相差多少?~

以上问题中提到的两篇论文见附件:

Finite amplifier gain and bandwidth effects in switched-capacitor filters.pdf (397.84 KB , 下载次数: 218 )

Teemu Salo.pdf (3.04 MB , 下载次数: 154 )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这个都推到出来了直接用不就行了。不过实际中重要的不是bw,而是bw加sr.所以你还得进一步完善模型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用的结构跟论文里的不一样,我自己推不出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实际工作里是怎么建模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想建模,这基本的数学公式肯定要会推倒,很多不外乎是n员一次方程租,近似后化简。你试着用matlab,maxima之类的软件搞搞。mixed signal精华就在于bhv model的建立和非理想型的考虑。最后测试结果非常接近,尤其是sc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您的回复,我觉得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写不出特解或初始值... 感觉解这样的方程一定要既懂电路,又精通数字@@ 惭愧啊

网友:
解这个方程本身没什么难得,找本数学书,应该就有。不过解了有多大意义值得探讨。
对于速度,如果只考虑线性的BW,不考虑非线性的sr,应该和实际差距较大。
对于增益,通常影响delta-sigma增益考虑的并不是调制器传递函数的不理想,而是别的,从行为级分析得到的增益要求很低。
所以delta-sigma里更多的是行为级仿真,这和滤波器设计有些不同。因为delta-sigma里并不严格要求滤波器一定要是某个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于增益,通常影响delta-sigma增益考虑的并不是调制器传递函数的不理想,而是别的",书上论文上似乎一般都讲有限增益主要通过影响传输函数,影响零极点的位置来影响delta-sigma的性能,您说的别的是指什么,求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说“delta-sigma里更多的是行为级仿真”, 但我想还是要在一定理论推导的指导下来仿吧,不然怎么得到较优的运放指标呢? 不知您用的行为级仿真工具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论是简单的行为级模型还是用有限增益影响极零点分布理论,你都可以看到,需要的运放增益不大(我印象中结论是增益与osr差不多就行)。但真正有人用这么大的增益去做运放吗?我估计即使在晶体管仿真阶段也会看出问题的。

网友:
有点深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普通的delta-sigma,早期就有人做过这些理论研究了(jssc )。就是不知道你所说的理论指什么?一定要闭合的数学表达式才算理论研究吗?可惜如果考虑sr这样的非线性,很难有个合适的闭合表达式写出来。所以当年的理论研究结果就是行为级跑出来的一些图。

网友(2017-12-19):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19-01-26):
实际中重要 是bw加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