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的block ram

楼主(2012-04-23):
比如XC3S400A有20个block ram,每块有18432bit的容量。我用ip generator生成一个异步的fifo,fifo深入为100,宽为16bit,用block ram来做fifo的。请问,这个被占用的block ram剩下的容量是否还可以用来生成另一个fifo?如果不可以,那是否意味着,设计中涉及利用block ram的情况就可以将相应block ram的容量利用殆尽?

网友:
据我所知,不行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很纠结。存储器的利用率非常低。
后来修改了自己的设计,将很多数据打包存储于一个存储器中。

楼主:
结果显示,被占用并有剩余容量的block ram不会被ip core generator再次利用。要利用只能靠自己设计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