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問串聯濾波器,跟source follower低失真。

楼主(2012-04-23):
用上面的電路完成一個濾波,PMOS主要是cutoff形成一個大電阻,前面是有一個約700f的電容,主要是想濾掉100HZ之下的訊號。

想利用串聯多個濾波器,vout接到下一個vin。

但目前有一個問題,就是source follower的Av值是小於一的,多個串聯之後,原本的訊號會變小很多。

有辦法提高source follower的增益,至少趨近於1嗎?

网友:
你这图的模型有问题啊,nmos怎么这么画的?箭头向外哦,上面的是p还是n啊,0.65偏执像个p哦

总之在你follow的地方串一个大电阻好了,可以接近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我的圖似乎畫錯了,全部都是PMOS。 想問一下再source follower後面加一個大電阻是甚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