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out口的问题

楼主(2012-04-23):
请问inout口怎么加约束?
求指教。。  ^_^

网友:
input_delay,output_delay,没啥好特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的意思是双向端口,既是输入也是输出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
接着2楼的说, sdc两个mode: 一个input mode,一个output mode。

楼主:
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么?

网友:
都加,加-add_delay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