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vco cadence仿真问题

楼主(2012-04-23):
求教下: 我在仿真VCO tran 时,第一次进行仿真是一条直线,不振荡。可当我什么都不变时第二次再按下仿真时 却神奇的出现振荡了。第三次又没了,第四次又有了······求指导下什么原因,是不是电路参数不对,电路不稳定,求各位调整方案,具体调节哪些参数!!!

网友:
看一下是否某个参数设定有问题,没有吃透软件之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知道什么参数导致这原因的么,求教~

网友:
我也没吃透这个软件,只有帮你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大家一起进步。还是等高手来解答吧,要不然这个帖子就变成恶意灌水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高手来指教······

网友(2012-09-25):
改一下maxstep试试

网友:
我的也不起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