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噪声问题

楼主(2012-04-23):
为什么在输入阻抗匹配的时候输入噪声功率是kTB?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求高手帮助解决啊

网友:
那你有没有算过匹配时的输入噪声功率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知道了,呵呵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在VCO的sp仿真中,查看参数时有一个VSWR是什么量啊?

网友(2023-12-31):
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