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半导体先进工艺用metal gate的问题

楼主(2012-04-24):
用metal gate是防止原先poly gate的depletion效应,那metal 就没有"metal  depletion"效应了?为什么?

网友:
没有的,金属中的电子是以“电子气”的形式存在的,不存在耗尽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为什么“电子气”就不能耗尽了呢?

再请教个问题啊:mos的gate为什么一开始用metal,后来用poly,再后来又用metal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从能带来理解更好点,金属是导体,其价带与导带重叠,没有禁带,其中的电子都是载流子,所以即使能带弯曲,也不存在载流子耗尽的情况
所以你看到能带图里,金属都是1条线,到真空的能量差就是金属的功函数

以下是我的理解
最早的MOS就是FET来的,场效应晶体管,那个时候氧化层还挺厚,很多沾污,氧化层中的离子等影响考虑的比较少,后来随着器件尺寸的缩小,氧化层减薄,Gate功函数的影响会很明显,Poly的好处是,N+ Poly和P+ Poly可以分别调N/PMOS的栅极功函数,比较接近我们的期望值,Vt的影响参数之一,尺寸进一步缩小,栅氧更薄了,Poly Depletion就是个问题了,所以考虑用回Metal Gate,但是因为功函数的问题,一般在用到High-K以后才同时引入Metal Gate,因为N/P要通过用不同的金属层来调整

网友:
4楼大牛~~~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牛!我可不可以这样简单理解:金属里的电子太多而不可能耗尽?

网友:
可以简单这样理解,金属的话,因为对最外层电子束缚小,所以金属有大量的自由电子,"电子气"基本就是这样的概念,不过这个都不是基于量子力学的概念在理解

网友:
4楼讲的很详细,赞

网友(2012-07-05):
烦啊!!写了很多不见了。

可能跟自对准工艺有关,还有淀积的温度与栅极材料的温度有关。

网友:
4楼讲的很详细,谢谢。。。想下点东西要发好多帖子啊。

网友(2012-09-02):
metal gate 只在28才开始出现的,metalgate的leakage更小

网友(2012-12-09):
10楼讲的我感觉也有道理

网友:
mos的gate为什么一开始用metal,后来用poly,再后来又用metal了?

polysilicon gate 的一个好处是可以耐高温处理

网友(2013-11-26):
和功函数相关的一些东西。。。俺还要学习这方面的东西啊

网友(2024-04-1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不是半导体,怎么耗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