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个超低噪声的LDO

楼主(2012-04-24):
现在急需要做一个低噪声的LDO,请大家推荐一个结构。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中文的硕士论文,可以简单参考一下 高精度、低噪声LDO线性调整器的设计(学位论文)old.pdf (2.84 MB, 下载次数: 134 )

楼主:
谢谢hxrl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