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ui 的 simulate 按钮不起作用?

楼主(2012-04-24):
我在一台XP的虚拟机(比较干净,除了360基本其他东西都没装)上装了2011.09-sp1,license等都设置好了。
单独的run 那个HSPICE F-2011.09-SP1 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用 hspui,点击Simulate,它只是顿了一下(短暂变灰了),没有任何反应就结束了。不知有谁碰到类似的情形。
另外,如果在cmd 里面去到bin的目录运行hspice.bat, hspice.com, hspice.exe都没有问题,或者去到case的目录通过加路径运行那三个程序也没有问题。
先谢啦!

网友:
看下log文件,一般是testbench 有问题,有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不到一个类似的log file... 它是放在 synopsys 的安装目录下吗?
只有 MIL.log,内容如下:
pnlAddPane();
nil
1
quit();
exit
pnlDeletePane(1, 1);
nil
nil
应该不是这个吧?

网友:
1. 先看 spice list file   xx.lis

2. 有些 是 hspice 語 法的 BUG  ..建議用不同版本
  光同 2009  linux  and windows 對語法就不同有些你多打 .  ..
  or mos model   pch w=1u  =>  w=1'u  ..不小小KEY到

  hspice 不會說那錯
  你跟本找不到 ..

hspice 不能RUN 就是沒說那錯 ..

換別套會看到

楼主:
汗!你没看我原文。
用同一个netlist, HSPICE F-2011.09-SP1(那个简单的GUI)或者hspice.bat / hspice.com / hspice.exe都可以run。但是打开hspui, open 这个nelist, 点Simulate, 它就没反应, 连lis 都没有生成。
之前怀疑是License.dat的问题,但是它include了hspice_gui这一项,不知是否漏了其他的。
license.dat的相关项如下:
PACKAGE EFA_Synopsys_1 snpslmd 2019.12 *********** COMPONENTS="spice_explorer sx_apx \
        sx_wva sx_chip sx_cdslink sx_drc sx_daiclink hspice_gui hspice encrypt hspicewin hsptest \
        vlsi500 vlsi2000 gemini_hspice metawaveswin metawaves avanwaves avanwaveswin hspice_cosim \
        scratch hspicerf hspice_rf hspice_adv hspice_rf_char hspicext hspicecmirt hspicecmidev \
        hspice-XO hspice3des metaencrypt3des hspiceva Cosmos_scope nanosim nanosim/ace spice_parser \
        nanosim/ace_cosim nanosim/av nanosim/bcx nanosim/bdc nanosim/beta_status nanosim/btm \
        nanosim/gui nanosim/internal_use nanosim/msx nanosim/postlayout_har nanosim/power \
        nanosim/vlog_a fastspice_xa xa_t " ck=***

网友:
hspice 可以跑不代表能run ..
只要語法不對 ..你會看到CALL  hspice 但是沒跑出 tr0 ..
就是 spice   語法不對

還是你直接CALL hspice.exe 會RUN 出 tr0 ?
如果是
那還一個

你的 hspice UI是否免安裝版本 ??
hspice 用 thinApp 封成免安裝後, 因為  hspiceui.exe 內指定的 hspice.exe 有PATH
  就算去改 hspice ui 內的 simulator path也沒用
but spice_explorer or CosmosScope path改就會有用 .

我後來是找到另個  hspice 2009 免安裝的 GUI.

2006 , 2009 都是用 thinapp 封的, 為何會如此我並不清楚
但是我碰過..最後拿 2009 GUI 去套還能跑
封裝 hspice 後的 exe 都只有 38k byte ..真的exe  dll 被封到 xxx.dat內了 .

但是如果是安裝版的不會有這問題
只是 GUI  PATH設好就OK

因為免安裝的會RUN 產收虛擬PATH
以前 封裝過其他  TOOL  看到 C:/temp  下是當時虛擬的和真的 c:/temp 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这个论坛下载的一个 hspice_vF-2011.09-SP1_Win_setup.exe,是一个安装的版本。
用的是它的Demo下面的testing cases (我的经验似乎是tran analysis才有tr0, DC应该就是个sw0)。
Cscope和WaveView需要特别的设置路径,但是hspice似乎不用,而且它里面给出的:
C:\synopsys\Hspice_F-2011.09-SP1\BIN\hspice.exe (Configuration->Version)

就是我的安装目录...

网友:
hspice似乎不用
=> yes ..

如是安裝板敬不知道

你都說LICENSE OK
HSPICE 語法也OK
環境那些你INSTALL 過後 synopsys directory應該都會對
另外要CHECK 是否不同版本 hspice ..以前碰過前後裝不同套

PATH 被指錯

其他就不知..

网友:
    另外,如果在cmd 里面去到bin的目录运行hspice.bat, hspice.com, hspice.exe都没有问题,或者去到case的目录通过加路径运行那三个程序也没有问题

是怎么确认的没问题呢?仿真结果?查看lis文件了吗?

本人曾经遇到过VC库不全导致hspui没反应的情况,不知是不是你的情况。
详情参见:http://www.eetop.cn/blog/6503/viewspace-25165.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不知道你环境变量是不是LM_LICENSE_FILE的?因为我发现我用2010以上版本的用这个变量不起作用,得用synopsys的专用变量名称SNPSLMD_LICENSE_FILE这个来定义license的路径,楼主你改个试一试,因为我的synplify,hspice,custom explorer都是得用这个,不然不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之前也拜读过你这篇文章了。
你的情况和我的有些不同,你在cmd下hspice.exe等都不能run,但是我这边可以,也确实验证过(lis等都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确实用的是 LM_LICENSE_FILE,不过从cmd window的hspice.exe等起作用来看,这个环境变量应该是work的(我之前没加这个环境变量,它就会报说没有license)。另外,我也加上了SNPSLMD_LICENSE_FILE,使它指向同一个license file,重启了下,似乎还是不行...
还有,我也看到了这篇: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84424&extra=&highlight=hspice%2Bsimulate&page=1
不过我的 PATH 才61个字节(vmware新装的系统),所以应该也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Path也再三看过,应该是没有问题。另外我也只装了一个Hspice,所以纳闷ing...
无论怎样,谢啦!

网友(2012-12-24):
我也遭遇过同样的问题,但在Linux的虚拟机上没有这个问题,在安装了WinXP系统的物理机上也不曾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5-07-17):
安裝 Microsoft Visual C++ 2005 可轉散發套件 (x86) 即可

网友(2023-11-23):
怎么解决的老板

网友(2024-03-08):
我也有同樣問題,不知道你解決嗎

分享一下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