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阿瓦隆总线突发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2-04-24):
avalon主机发出一个的读突发请求,从机给出的datavalid有时会比burstcount多出一个。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你把avalon总线上的master与slave信号波形,截图贴上来看下。我以前用过burst模式,没出现你说的情况!

楼主:
额,我这远程桌面才能上外网,截图贴不上来.描述一下吧.
1,MASTER发出读请求,BURSTCOUNT赋值120.
2,传输开始,读信号取消.BURSTCOUNT归零.
3,传输够了120个数据(DATAVALID有效了120个周期,8个周期有效,4个周期无效,重复15次)
4,总线没有任何其他动作,在又过了4个周期后,DATAVALID又出现了一个周期的有效脉冲.

另外整个工程是SOPC做的时候没有问题,转为QSYS系统后才出现这个问题.